PCI驱动请教!

楼主(2004-05-26):
ISA口和PCI的区别   我们公司计算机与单片机接口板用ISA不用驱动,请问改用PCI是否必须有驱动程序,PCI的驱动用什么语言容易一些,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问题提的不清楚,你说的是你要自己扩展一块单片机接口板?用PCI槽的?如果是肯定要写驱动,更复杂的是你的接口板的PCI程序有相当的难度。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是linux,那么驱动比较容易写。

网友C:
在ISA不用驱动的计算机上,改用PCI卡,有可能不用驱动。 驱动大都是用C来写。有用DDK开发的。也有用其他。

网友D:
ISA容易得多。 可以上“驱动开发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