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rs-232转usb,rs232转无线接口的电路

楼主(2004-05-26):
求助:rs-232转usb,rs232转无线接口的电路 如题, 小弟想要RS-232转USB,和RS-232转无线接口,着两种接口电路。 最好是实际的电路图??相关资料也可以 E-MAIL :XIEYU0817@CNNB.NET

网友A(2008-12-11):
USB/RS-232转换器

特点:
体积小巧,安装简便
无须外接供电,即插即用

通讯指标:
标准                符合 USB1.1,EIA RS-232标准
USB信号        VCC,DATA+,DATA-,GND,FG
RS-232信号 RX,TX,RTS,CTS,DTR,DSR,DCD,RI,GND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
波特率            300-115200bps,自动侦测串口信号速率
传输距离        RS-232端15米,USB口不超过5米
接口保护        600W浪涌保护、1500V静电保护
接口形式        USB端A类接口母头,RS-232端DB-9公头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        -20℃到60℃
存储温度        -25℃到85℃
湿度               相对湿度 5%到95%

电源指标:

输入电源       USB供电,无需外加电源
功耗               静态功耗80mA以内,动态功耗平均值150mA以内

外观指标:
长×宽×高 70mm×35mm×18mm(配线长1.5米)
外壳              塑壳
颜色              深蓝
重量              70g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网友B:
LXH 深圳市联兴华电子快板有限公司
SHENZHENSHILIANXINYAECTRONIC CO.LTD.
陈 炳 开(专业快速电路板制造厂)
chen bing kai

手机:13510067825 /13510602785
Q Q;624262712 / 947393098
Tel:(86)0755-21588423
Fax:(86)0755-33234484 阿里巴巴ID;pcbcbk
E-mail:cbkpcb@vip.163.com Lxy_dzpcb@126.com
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圳美村同富裕工业园A栋

网友B:
LXH 深圳市联兴华电子快板有限公司
SHENZHENSHILIANXINYAECTRONIC CO.LTD.
陈 炳 开(专业快速电路板制造厂)
chen bing kai
市场经理
手机:13510067825 /13510602785
Q Q;624262712 / 947393098
Tel:(86)0755-21588423
Fax:(86)0755-33234484 阿里巴巴ID;pcbcbk
E-mail:cbkpcb@vip.163.com Lxy_dzpcb@126.com
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圳美村同富裕工业园A栋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