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讨论:露点的概念!

楼主(2004-05-26):
在工作当中,我发现很多客户对于露点的概念很模糊,甚至等同于温度的概念,这是个非常错误的!露点的定义是:指空气中饱和水汽开始凝结结露的温度,在100%的相对湿度时,周围环境的温度就是露点温度。露点温度越小于周围环境的温度,结露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意味着空气越干燥,露点不受温度影响,但受压力影响。 实际上露点就是一个微水含量的指标,不过是用温度单位表示而已,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指的微水含量,实际就是指露点温度! 希望朋友们共同讨论!

网友A:
通俗一点理解我觉得应该这样,露点实际就是在压力条件等同的情况下空气干燥程度的一个表达方式,露点越低,空气就越干燥。 但是在压力条件有影响的情况下则必须要考虑压力因素,这应该按照公式来计算了。

网友B:
‘露点的定义是:指空气中饱和水汽开始凝结结露的温度,在100%的相对湿度时,周围环境的温度就是露点温度。’这个没有错。 怎么又冒出来‘露点温度越小于周围环境的温度,’? 同样水分含量的气体(绝对湿度不变)随温度变化相对湿度变化,饱和点(露点)受温度影响。

网友C:
小弟觉得周大哥的说法略微有点不全面,容易引起概念混淆。根据露点概念来看,如果能确保温度变化时对气压和水汽含量没有影响,那温度对于露点没有影响。当然,如果温度变化时不能保证气压保持不变,那温度对于露点肯定是有影响的。 呵呵,欢迎讨论。

网友B:
在密封容器中(气压和水汽含量都不变),温度下降也会结露。 这是一个经常看见的现象,找个玻璃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应用之三、仓库管理中有:‘饱和湿度是表示在一定温度下,单位容积空气中所能容纳的水汽量的最大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多余的水蒸气就会凝结,变成水滴。此时的空气湿度便称为饱和湿度。空气的饱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我们讨论的是露点温度,不管它结露与否,它是在定压定温下不变的!

网友C:
呵呵,周大哥疏忽了。在密闭且恒定容积的容器中,如果温度变化,气压是会变化的,那其实已经不满足露点概念中气压不变的先提条件了。同一质量的水汽不同气压下的露点是不同的。

网友:
"在100%的相对湿度时,周围环境的温度就是露点温度。"那也就是说:100%的相对湿度的露点温度是不确定的,在什么温度下都会结露。 我认为露点温度是受温度影响的。

网友D:
我觉得各位说的好象并不是同一个露点的概念。 如果是指某一物质的露点那肯定是与温度无关的,只与压力有关。但要是指某一空间环境的露点那就比较复杂,而且肯定是与温度有关的。

网友C:
呵呵,原本觉得这是个小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不知那位dx能找到比较权威的解释,小弟先行拜谢了。 本来还想说大家投票的,后来一想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还是等等吧。

网友B:
老朽愚钝: 在‘密闭’且恒定容积的容器中,如果‘温度变化,气压是会变化的’?好象说不通。

网友E:
两个方面去讨论可能比较好:一个是物理概念,这是诸位发表过高见了,另一个角度是相关标准的定义以及相应的测试条件,这两个方面有时相同,但有时却相似。 另外:密闭、恒定容积中温度变化,气压肯定是变化的。因为这满足PV/T是常数的条件。 敬请指教。

网友F:
兄弟我说两句: 在工业控制环境中,如果暴露在一个大气压的露天环境中,露点的讨论是一个意思。在密闭且恒定容积的容器中,探讨露点,是另一个问题,各位怎么扯到一起了?

网友G: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空气中水分的含量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绝对含量,另一种是相对含量。相对含量是和温度有关的量。露点温度表示相对含量,即空气中水分绝对含量在什么温度下相对含量达到100%.先下了,下次再聊。

网友H(2004-07-04):
请问:露点与气压的关系是什么?可以换算吗?露点降又是什么?

网友I:
压力和露点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G:
露点与气压的关系要看外部条件,是等容?还是绝热?总之是要看气压对温度的影响。

网友J:
各位大侠,从理论上讲,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有工具, 1:这个文件小,但是不能变化压力 http://www.humidity.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2&RootID=1247&ID=1247 2:这个大,要安装,运行程序中的换算功能,我发现再同等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下,压力和露点没有关系 http://www.humidity.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2&RootID=988&ID=988

网友K:
在同等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下,压力和露点没有关系。这句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们说的压力露点是:同样的气体,其在相同温度下,因为压力改变所以湿度有变化。温度为20℃时,常压露点为-50℃。当压力变为十公斤时,压力露点为-27.5℃,压力霜点为-29.66℃

网友L(2005-11-01):
我认为:气体的相对湿度为100%时,它当时的温度就是露点温度,是一个参考值。当外气温度大于露点温度时,只要绝对湿度不变,无论温度如何变化,露点不会变化。

网友M:
如果在密闭容器中,有一定压力,又如何解释?

网友N:
各位高手,测量气体和液体中的露点对传感器的要求一样吗,我们有两个露点仪,一个测丙烯气相的,一个测丙烯液相的,用一样的探头,但是测液相的不好用,请问为什么,

网友K:
因为测量原理不一样,我不知道测量丙烯是什么样的探头,不过我认为测量气相的其主要测量的是水气分压。测量液相的主要是测量微水。

网友O(2006-06-06):
给个官方(计量局)的定义:
露点是在恒定的压力下,气体中的水蒸气达到饱和时的温度。
露点温度是指对气体等压制冷时,水蒸气冷凝从而形成露的温度。

网友P:
好多经典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Q:
露点温度越小于周围环境的温度,结露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个定义是不是与前面的话有些差异呀,
只能说露点温度越低于周围环境温度,结露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要不然怎么会吸干机的干燥效果比冷干机好呢

网友R:
通俗点说就是温度到多少度开始水开始凝结,这个温度就是该空气的露点,一般的空气露点仪就是测量空气中的水含量,前部标准安装带减压阀等预处理系统,这样的露点一般是工况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