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功率步进电机的力矩是不是大于交流电机的力矩呀?

楼主(2004-05-26):
(无正文)

网友A:
没这回事 当然是一样的 步进电机是用电脉冲信号进行控制 以实现对生产过程或设备数字控制 步进电机一般与计算机组成高精度的数字控制系统

网友B:
应该一样

网友C:
取决于步进电机最大功率下的转速,速度越大,力矩越小。

网友D:
不论什么电机,他们共同之处就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磁场。  力矩是一个力与力臂的乘积,功率与时间和力有关。只有功率相同的前提,力矩好像还不可比。前提不充分,回答也不会完全正确。  但我觉得初中知识该够用了,不用考虑那么多花名吧!也许我初中水平,考虑的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