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

楼主(2004-05-26):
我用的PCI9111在WINXP中不能进行通道设备配置,在max中根本看不到,我快急疯了 请个位大虾帮帮忙了。

网友A:
MAX里面只能找到NI自己的板卡或者由NI作驱动的板卡,所以象这种第三方厂商的板卡确实是找不到的。   但是在安装完驱动后,您是可以在LabVIEW中调用所提供的VI来实现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