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主电路

楼主(2004-05-26):
我的变频器主电路是AC-DC-AC结构,输入为三相380VAC,请问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要接的电容是多大?它们是星型连接的吸收电容。 再就是我要在直流部分设计浪涌电流抑制电路,请问选10A/240VAC的继电器可以吗? 我的电机是380VAC,2.7A。 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接电容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变频器本来没有吗?

网友C:
我这么说吧!!你原来至少搞过功放,所以你知道想要安置吸收浪涌抑制电路. 但是老兄,如果你要设计变频器,请先涉及变频器,再去设计变频器.

网友D:
各位好,是我表达的不够准确,我们现在的工作相当于设计变频器。 我问的问题是我的整流电路的输入端(通常记作R,S,T)和三相电源之间的电容应取多大值?包括耐压值和容量是多少?我看到书上一般用星型连接的阻容滤波,或星型连接的电容滤波。 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E:
要个屁电容!还是听从'我头痛'兄建议,先学学,学到会用就行了!

网友D:
我现在要作一套实验装置,是作实验用,我没有实际使用经验。设计手册上也有推荐,我想各位实际经验会丰富些,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网友C:
这样吧!!有耐心的话,或者说走捷径的话,你多看看这个论坛,多看看李春发老师和王仁祥老师的文章,从基础学起,很快的!相信我!我就是看了这些3个星期会修变频器的,当然有机会的话,你去修两台.纸上谈兵古代人都知道不行,更不用说我们这些玩电脑的人了.

网友F:
整流之前应该加的是电抗器,不是电容器。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G:
你指的是基于EMC需要输入侧的抑制干扰的共模滤波电容吧(输入侧的三角形接法)?若是,我可以告诉你。 zxhmcu@163.com

网友D:
zxhmcu,你好! 对,是的,我可能表达的不专业。请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