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电流、电压检测反馈

楼主(2004-05-26):
请问用电压、电流传感器测得的信号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后有没有必要滤波,如果不滤波有没有大的影响? 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检出信号的电压幅度与电流幅度,以及你的检出信号在送到CUP时的布线路径,所以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我是定制的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出为+-10V的电压信号,然后通过同轴电缆接到控制单元的ADC(ADC的要求输入为+-10V)。

网友B:
有干扰则滤波,无干扰则不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