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消除可控整流中谐波对电容的影响

楼主(2004-05-26):
请教各位老师: 把690V交流电经可控硅变成直流后,如何消除谐波对电抗器的影响?如何消除谐波,如果用电抗器体积太大?谢谢!

网友A:
具体一点!

网友B:
你的问题很模糊,清说的明确和具体一点,以便于别人回答你的问题。电抗器是用的最广泛的也是最便宜的谐波消除器件。

网友C:
减小直流侧脉动的方法,加电抗器在电容与scr之间,计算方法可见天传《电气传动手册》。

网友D(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什么叫谐波对电抗器的影响?????

首先没有电抗器的话,谐波会比较大,比如THDi能达到100%甚至更多;其次,为了抑制谐波,我们通常会加电抗器,可以降低谐波畸变,比如THDi减少到48%

以下

网友F:
消除谐波的问题没那么简单,各系统的情况不相同,主要反映在奇次波的次数,有3次、5次、7次等等,安装电抗器确实是个办法,但针对不同次数的奇次波的电抗器是不同的。如果选择的电抗器不对,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情况会严重。

因此,在改造前,最好请专业企业或利用专用设备进行一次谐波分析。预先声明,本人不是销售消谐设备的厂家。

网友G:
不是很明白什么叫谐波对电抗器的影响?????

网友H:
是啊.支持六楼.诊断.针对性处理.

网友F:
消谐的原理就是利用电抗器对某一次谐波进行吸收(可能说法不台规范),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对其他谐波进行放大。

因此,安装多大的电抗器是有要求的。

网友I(2011-09-08):
电抗器就是对付谐波的,不需要消除。

网友J: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