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在行车上的应用

楼主(2004-05-26):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公司现在做一套变频行车改造(只是把左右移动电机和上下升降电机改为变频启动)其中左右电机功率分别是1。5KW用一台3。7KW变频控制,上下的也同左右电机这样改造变频同样是3。7KW的。可是当行车吊上货物时要下降时变频总是跳OU(变频都有带刹车电阻)。请问大侠小弟现要如何处理,是不是变频要分开控制,容量是否要加大等级?还是有其它更为方便的方法?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应该选择矢量型变频器,如西门子的MM440并且加制动电阻。 1.5KW电机选3.7KW变频器应该差不多了。但电机应该是步频专用电机,否则电机在低速时风扇也低速,散热不好容易烧。 也可以改电机的风扇,使其不管频率多少都高速运转。 西门子的440是非常好的变频器,但要注意尽量避免振动和防尘。

网友B:
如果下降速度不超速的话,很可能是制动电阻的功率不够,或者是制动斩波器的电压等级选择不对;如果下降速度超速的话,那就是制动电阻的阻值太大了.

网友C:
凯子说得对

网友D:
加大刹车容量

网友E(2004-06-25):
在吊车下降时,由于机械负载将产生能量反馈,必须确定变频器的能量回馈方式或制动方式(检查制动电阻容量)

网友F(2006-02-17):
如需加装工业遥控器,请联系我:13913852524   guoxue9539@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