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如何消除谐波对电容器的影响

楼主(2004-05-26):
请教各位老师: 把690V交流电经可控硅变成直流后,如何消除谐波对电容器的影响?如何消除谐波,如果用电抗器体积太大?谢谢!

网友A:
电抗器体积大也要装!其它办法效果不明显!

网友B:
李老师说的极是,别的品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vacon在整流器前端都加装交流电抗器,这是vacon变频器的标准.不管大小功率都是一样的.而且vacon运转的很好就能恨说明问题了.

网友C:
可控硅整流就是有很大谐波的,要么把它消耗掉,要么把它吸收。总之不能把它没有理由的弄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