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IST指令

楼主(2004-05-26):
请问IST指令(FNC60)的具体用法是什么? 例如IST x30 s20 s29是什么意思,有资料上说 “为了使用IST指令,模式输入要分配以下号码的输入” X030:各个操作 X031:原点复归 X032:单步 X033:循环运行一次 X034:连续运行 X035:原复起动 X036;自动起动 X037:停止 在指令程序中要不要写X30-37?

网友A:
IST是一條狀態初始化指令!指定X030是運行模式的起始輸入,一旦X030被指定則X030-X037也就被確定了,在程序中不需要再指定X030-X037。 S20是表示指定操作模式中實用狀態的最小序號。 S29是表示指定操作模式中實用狀態的最大序號。 一旦IST指令被驅動!則以下元件被自動切換控制: M8040:轉移禁止 S0:各個操作的初始狀態 M8041:轉移開始 S1:原點復歸的初始狀態 M8042:起動脈沖 S2:自動運行的初始狀態 M8047:STL監控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