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怎么设置?

楼主(2004-05-26):
我使用设备窗口,用通用串口父设备,使用modem,主叫和被叫怎么设置?请写的详细一点好吗?谢谢了

网友A:
通过,工具菜单——〉策略构件管理,我们可以添加modem设置工具。 当添加后,我们打开工具菜单——〉modem设置工具。可以对modem进行“本地”或者“远程”的设置。 具体的可以和我们联系,索取工程样例和文档!

网友B(2008-03-24):
在工具-策略构件管理,添加modem设置工具,在工具下就能找到该项,可以设置通讯com口和通讯参数,要初始化远程modem的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