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 WWW的客户端显示?

楼主(2004-05-26):
在一台服务器上服务器上安装了 MCGSWWW,在其他的客户端怎么看到服务器上运行的界面? 直接在客户端的IE上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 谢谢

网友A:
U a right! 直接在本机或者客户机的ie浏览器中,输入服务器端的ip地址即可。 但是,如果服务器是win server2000,那么,mcgs的默认网页发布的端口号和server的iis的服务端口冲突,都是80,所以,要更改mcgswww版的发布的端口号。这样,在客户端浏览的时候,我们必须输入服务器端的ip地址:正确的端口号

楼主:
在"主控窗口属性设置"里 HTTP绑定IP和防火墙映射IP分别指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