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故障请教和购买备件

楼主(2004-05-27):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不久的,昨天遇到一个问题,说再生放电回路的主回路元件异常,请教各位大虾再生放电回路是哪一部分,谢谢!

网友A:
braking chopper 碰到这类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brake chopper损坏,还有就是power board上对brake chopper输出驱动信号的电路出错.

网友B:
小功率是装在变频器里面,你用的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