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PCI-9112卡的问题!

楼主(2004-05-27):
请问我已经安装好了凌华PCI9112卡,并且也安装好配套光盘里面的PCIS-LVIEW PNP的驱动,为什么在labview 6的MAX里面依旧看不到卡,并且在设置信道时也无法找到这块卡作为数据采集设备呢?谢谢

网友A:
MAX里面只能找到NI自己的板卡或者由NI作驱动的板卡,所以象这种第三方厂商的板卡确实是找不到的。 但是在安装完驱动后,您是可以在LabVIEW中调用所提供的VI来实现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