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ink 凌华PCI-9112卡的问题!

楼主(2004-05-27):
请问我已经安装好了凌华PCI9112卡,并且也安装好配套光盘里面的PCIS-LVIEW PNP的驱动,为什么在labview 6的MAX里面依旧看不到卡,并且在设置信道时也无法找到这块卡作为数据采集设备呢?谢谢

网友A:
即使你安装了凌华提供的驱动,肯定也是无法被MAX识别的。因为凌华的驱动层中少了NI-PAL协议,所以凌华的卡(包括第三方的其他板卡)都无法做到与labview“无缝”兼容。所以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只能去问凌华的技术支持(如果他们有支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