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XTA步进马达?

楼主(2004-05-27):
model a4041-9515ne; vexta stepping motor; 5--phase; 0.72/step encoder 500p/r; dc2.8A 0.71欧姆; SZ8 00301; 该步进马达有8条线+5条线;这些线怎么理解呢? 请问怎么认识这个马达;有没有这样的马达的说明书资料?

楼主:
上面写少点东西,现在补上!如下:   model a4041-9515ne;   vexta stepping motor;   5--phase;   0.72/step encoder 500p/r;   DC5V 0.08A   DC2.8A 0.71欧姆;   SZ8 00301;   该步进马达有8条线+5条线;这些线怎么理解呢?   请问怎么认识这个马达;有没有这样的马达的说明书资料?

网友A(2004-10-05):
8线是encoder(编码器)的,具体如何使用我也不清楚。5线是电机的与驱动器连接。

网友B:
8条编码器的线分别是电源、地、A、A非、B、B非、Z、Z非。 根据不同的输出方式有不同的接线方式。

网友A:
谢谢!驱动烧坏,能修吗?

网友C(2005-01-17):
请问你公司电话的区号是多少

网友B:
驱动器烧坏一般可以修,但如果是芯片烧坏就难说了,特别是进口的驱动器,修的化比较麻烦,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D(2005-03-26):
急需VEXTA SG8030J的操作说明书abc838@163.com

网友E(2006-11-27):
TO;abc838
    我有SG8030J说明书.EMAIL:CHQ-20051111@163.COM.
M.B.13688861664

网友F(2009-03-16):
急需VEXTA SG8030J的操作说明书xpch8898@yahoo.com.cn

网友G(2009-04-27):
急需VEXTA SG8030s的操作说明书  谢谢!wanghandong1104@126.com

网友H(2010-02-02):
vexta五相步进马达驱动的芯片型号谁有呀?

网友H:
我有一款小寺电子的五相步进马达驱动板,板上有一个24脚的贴片驱动芯片,被抹去型号,第一脚左上方有圆形丝印,可能是厂家标记。马达是VEXTA 5相步进马达。请问谁知道此芯片是哪个厂家的呀?k恳请大侠帮忙,电话13620300459

网友I(2010-09-09):
说明书的连接是http://ftp.cnchungary.com/Varsanyi_Peter/CNC%20vezerles%20-%20PLC/Vexta_SG8030J_UserManual_JAP_EN.pdf 自已下载啦,有疑问: 13724028248,何生

网友J(2010-11-20):
我急要VEXTA 驱动器FBLD120C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