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4-05-27):
我想问一下,多少KW以上的电机不可以用直接启动?

网友A:
直流电机不能全压启动 11kw以上交流电机不能全压启动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见过75KW电机直接启动(380V)。问题的关键在电网容量!开关容量!从电工标准上讲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11KW以上需要降压启动或软启动。

网友C:
赞成董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