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F参数请教!

楼主(2004-05-27):
各位老师:学生想请教三肯IF系列,冷却风扇检查的参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A:
“风扇检查的参数”是何意思?

楼主:
李老师:你好!对不起我没说清楚,变频器风扇是智能控制的,风扇检查过是好的,变频器有检查风扇的参数,比如:三肯IHF的检查参数是CD099-3是实行风扇检查。不知IF的也是CD 099-3,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我在用参数CD097-3检查风扇时,显示READY,风扇仍不转,是否正常。谢谢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