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剪

楼主(2004-05-27):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飞剪的项目: 两台变频电机,A机为连续的物料输送,可根据情况适时调整速度2-50Hz,电机功率7.5Kw;B机为剪切电机,功率15Kw,根据人机界面上设定的长度,对A机上输送的物料进行定长裁切。 A机输送最高速度为250m/min B机刀辊同步长为1.5m,可裁切长度为350-2000mm,裁切精度+/-1mm. 能否推荐合理性价比的变频器或成熟的类似方案

网友A:
可以用英国CT的MONTOR II 如果精确度要求的高的话,大可采用伺服(节能)

网友B:
jps正频变频器有此功能,但是我不作此产品,可以打听上海正频!

楼主:
英国CT的MONTOR II你们用过吗?效果怎样?控制曲线怎么在MENTOR II里表达与实现?

网友C:
我有英国CT的MONTOR II飞剪的全套程序,是和MD29板一起使用的有需要的请打电话13959852568联系(以经使用几千套了)

网友C:
是原代码么?

楼主:
MONTOR II, 你好! 请问你们采用MONTOR II加MD29板,主要用于哪些行业哪些系统?使用效果如何?你能提供源程序吗?

网友C:
包装行业。一般情况只提供鸡蛋,不提供母鸡。

网友D:
to:shanliren 把你的光码盘该成正弦波光码盘,并改程序即可

网友E(2004-08-07):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飞剪的项目:    两台电机,A机为连续的物料输送,可根据情况适时调整速度2-50Hz,电机功率4Kw;B机为剪切电机(安川伺服),功率7.5Kw,根据人机界面上设定的长度,对A机上输送的物料进行定长裁切。 A机输送最高速度为80m/min B机刀辊同步长为0.6m,可裁切长度为50-20000mm,裁切精度+/-0.2mm.    能否推荐合理性价比的成熟的类似方案(控制器最好用PLC)

网友F(2009-09-26):
我们公司 用的 就是 ct的和md29   做的  纸板的飞剪

网友G(2012-05-08):
楼主好,

  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提到的“裁切精度+/-1mm”是什么概念??

我在查阅诸多飞剪资料时候,发现很多说法,像“定尺误差在 +/- 20 ~ 50 mm” 、 “剪切精度 +/- 20 mm” 等说法

请问: 上述误差和你的误差 标注 一样吗? 冶金上误差的提法 那种更标准------你的提法 还是 上述的提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两台电机,A机为连续的物料输送,可根据情况适时调整速度2-50Hz,电机功率4Kw;B机为剪切电机(安川伺服),功率7.5Kw,根据人机界面上设定的长度,对A机上输送的物料进行定长裁切。 A机输送最高速度为80m/min B机刀辊同步长为0.6m,可裁切长度为50-20000mm,裁切精度+/-0.2mm.    能否推荐合理性价比的成熟的类似方案(控制器最好用PLC)

11楼 兄弟 ,顺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  裁切精度+/-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