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关于组太王变量问题,急!!!!!

楼主(2004-05-27):
本人在做组太工程的时候,设置变量的值老是出错,照理说,变量的名称和表达式的名称是一样的吧,而且我用的是仿真plc机,设置了模拟值输出,在运行的时候,变量的值没有到达我所定义的最大值,就又从0重新开始了,请问高手门,我是哪里设置错误了,请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A:
你定义变量的时候可以写入值的范围,当你在画面中应用这个变量的时候还有一个范围需要设置,估计你是在这个范围上错误了。

楼主:
我也设置了这个变量的范围了,那还是不行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您的变量具体如何定义的 用的哪个寄存器 数据类型是什么 请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