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的版本问题

楼主(2004-05-27):
我最近买了几个18B20,但是读出的温度总是+85,不知怎么回事?我从别人那里借了一个焊到我的板子上,就能正确读到温度,这说明程序没问题,我用的是汇编,但是我的18B20就只能读出+85,是不是版本的问题?18b20的版本怎么看?还有,谁能给我发一份C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DS18B20如出现85℃的现象,只需检查接线,不要怀疑其他的。相关叙述请查阅老贴。 DS18B20现阶段出问题的是B7版本,其故障现象大致为:三线连接时,上下电时可能会死机。2004年生产的DS18B20均为B7版本,在传感器正面可以看到如“0410B7”的字样,0410为生产年份和星期:04代表2004年,10代表第10周;B7即为版本号。 各位购买时请注意购买B6版本的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