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数据与示波器采集的数据不符合

楼主(2004-05-27):
1、我想问下,使用数据采集板产生的信号与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使用两者产生的信号做实验,发现基本一致,不知能否将其代替信号发生器来做实验研究,是不是达不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的精度。 2、使用示波器采集到的信号是正弦信号与工频干扰叠加的信号,但我使用采集卡采集的信号却是一个正电压值的尖峰,然后几乎都是0的很多毛刺,接下来是负电压值的尖峰,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如采集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是完全正确的,或采集板卡自身产生的信号也是正确的。 望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将浮空信号当成接地信号来接了。见笑了!

网友A:
选择带任意波形发生器功能的D/A卡,基本可以替代信号发生器进行实验,通常的D/A都是12位分辨率。

网友B:
浮空信号, 不是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都 接到信号地上吗? 我啊是理解有问题?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