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框图程序粘贴到word文档中去?

楼主(2004-05-27):
那位大侠能指点指点:如何将labview中的框图程序做成图片形式,便于放到word文档中去????

网友A:
还有前面板!!!如何粘贴到word文档????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先打开你要贴的框图,然后按一下键盘的(print screen sysrq)键,然后打开菜单的开始-附件-画图软件,点击粘贴就行了。然后再编辑一下就行了。保存成图片的格式,在word里插入就OK了。

网友C:
我有程序可以自动将前面板的界面储存成WORD

楼主:
你可以全選上你的前(后)面板的內容﹐ctrl+c 在word中vtrl+V,就可以了﹐不過框图程序這樣直接复制過去可能看不清連線﹐可以先貼到畫圖上﹐再存成圖片。有很多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