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

楼主(2004-05-27):
各位大虾门: 你们好,在此之前,我已做过几个单片机系统,功能好用,但其干扰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其稳定性不好,目前,又要做一个系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稳定性问题偶很担心,各位要是有什么建议,或是什么好资料,麻烦你们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做一套,现又遇到问题,还不如买我公司现成的产品呢, 这样对你的时间费用都会少了很多 张先生13911520032,82665538

网友B:
有本书,叫单片机的抗干扰什么的,相当有用,建议你看一下,另外不知道你所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方面的因素,软件还是硬件,需要根据原因采取措施。

网友C(2004-08-04):
有一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的《单片机抗干扰技术》,里面讲了各种干扰的预防和改善措施。可以看看。

网友D:
我认为是线路板没布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