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MRON C200H@PL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5-27):
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毕业设计中需要将传感器数据经PLC处理后通过CRT显示器显示,我我选用的是OMRON C200H@型PLC,据我所知这种PLC有ASCII模块和RS232/485模块,请教各位前辈们,是用哪个模块与CRT连接呢?是将要显示的数据存入到该模块对应的IR区发送即可么?

楼主:
通过变频器要实现速度PID控制,是将速度反馈经过PID参数计算后把结果送到变频器反馈通道,还是用别的方法连接呢?我在编程中,发现要用到立即数#时,好像只能是10进制数,要是要用到的数超过了9999就不能输入了,请问能直接用16进制数么? 当我想通过键盘输入改变程序参数时,是读哪段地址呢?问题多多,还请各位多多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呢??

楼主:
没有用OMRON可编程控制器的吗?我是真心求教啊,没弄明白,我的设计做不下去了!是不是问的太simple,没人愿说啊!!!!

网友A:
1、不知道如何用PLC联接CRT。 2、为何不用触摸屏显示。 3、PLC有键盘吗? 4、变频的控制可用PID单元控制。或自已编程序用模拟量输出单元给变频器。但PLC的PID控制的程序不好写。

楼主:
谢谢老小伙! 用CRT显示是毕业设计要求,没办法。 我对PLC的了解只是来源与书本知识,不知道有没有键盘,好像有编程器,但像修改PID参数时,没触摸屏,用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B:
crt显示由电脑,组态软件编程,显示数据及参数设定

网友C:
crt一种方式用计算机控制,另一种方式选用rs232接口的crt用plc的asc控制

楼主:
谢谢大伙的意见,获益不少啊。希望大家继续发表解决问题的建议,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