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芯屏蔽双绞线

楼主(2004-05-27):
我们进行CAN通信时采用的介质是三芯屏蔽双绞线,除了两根信号线(红、白),地线(黑)应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接机壳地

楼主:
两端都接还是只接一端啊?

网友A:
两端都接

网友B(2004-09-16):
不对!阿静你用的“CAN通信介质--三芯屏蔽双绞线”中的地线应该一端接地!如两端都接地,只会因为地电位差而引入干扰!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的3.6.7、3.6.8有明确规定! 标准的CANBUS专用电缆应该是一对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双绞屏蔽线。 我公司有CANBUS专用系列电缆,欢迎咨询!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