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问岁月流金

楼主(2004-05-27):
我已经设置了变量的值的范围,可是还不可以的,请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A:
仿真PLC提供五种类型的内部寄存器变量INCREA、DECREA、RADOM、STATIC寄存器变量的编号从1-1000,变量的数据类型均为整型(即INT),定义变量时,如果你写入的寄存器INCREA200,那么你应该在初始值处写成0,最大值处为200,最大原始值也为200,这样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
是啊我已经是这样设置了,为什么INCEREA200那里要设置成这样呢?是不是INCREA的后面的数值和我设置的有关呢?

网友A:
当然有关了,这些都要对应的。你不是真实的采集,当然最大原始值要写成跟你的最大值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