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5-27):
VBA代码 Dim cnADO As New ADODB.Connection cnADO.Open "Provider =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dsn=FIX_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uid=;pwd=;" 运行提示[Fix-Historical Data Access-ODBC Driver]No Historical Data Found 是哪里没设置好?请指教

网友A:
测试部骤: 1.运行ifix自带的DEMO,并调用水处理画面, 你的数据点就会发生变化,并记录到你的历史数据中 2.用ADO控件测试你的连接是否正常. VB或VBA拉出一个ADO控件,设定它的connectstring 选定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并测试连接.

网友B(2005-02-14):
谢谢邓志群 咱也学了一招

网友C: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