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网络变量更新失败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4-05-27):
我使用LNS DDE Server,一直提示 网络变量更新失败,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和网络配置有关系吗?

网友A:
你使用的NV的地址正确吗?

楼主:
地址应该没问题,更新有时也能成功,但总有失败的错误发生,谢谢,请多赐教.

网友B:
用LM4W检查是不是你的节点有问题?

网友C:
Loytec LPA-USB 协议分析仪,测试一下节点和网络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