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问题

楼主(2004-05-27):
谁用过6RA70直流调速器做过高炉的探尺控制。能否说说他的控制思想和工艺要求,我说说我的理解看对不对。我是设定了两个速度。一高速一低速。高速是探尺提升,电机正转。低俗时也是正转,但电机的转距没有探尺的重力大,电机被重力所拉,反转,使只处于发电状态,调速器逆变,请大家指教我的理解正确与否。谢谢!

网友A:
我只用过6RA24在高炉的探尺控制,提尺和放尺都是一个方向,提尺可设定额定电枢电压的15%就可以,放尺实际上也应该给一个上提的力矩,用来控制放尺的速度,其反馈可取电压正反馈。 在提尺和放尺时都必须建立使能和ON命令.

网友A:
请问TUTU 6RA70的功能块需要授权吗?如何授权?谢谢!你的理解的意思差不多,我现在也想用70试试在探尺上做,我手头有一台30A的6RA70,可是听说调用功能块需要授权才能调用。 如果你做好的话,是否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呀? 祝你成功!

楼主:
to 零度 你好,你说放尺,反馈取电压正反馈吗?是什么意思啊。我只想用他内部的EMF反馈,难道非得在原由的基础上编程吗。 6RA70的功能块是要授权的 。要去西门子买授权密码才能用功能块。 我是帮人家调的,现在只是给调转了。没有正式调试工艺那。我就回来了,然后他们自己在调,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我怀疑他们的电机还是有问题。电机是并励的。只有一个方向转啊。 你在那啊,我的QQ:120735625 近一步交流。

网友B(2005-08-16):
我单位的探尺就是这种原理,但是制动一直没有调试好

网友C(2007-01-27):
我们公司使用的西门子的6RA70直流调速器老是无故障停车,直流调速器没有任何报警,有没有人知道其中可能的原因,在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