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出问题了?谁能帮我?

楼主(2004-05-27):
各位大侠: 我有2台台达的同步控制器,都是电源出问题了,其中一台上电后没有反映,我试图维修他,但是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不知道该从那里开始,开关管是SSP4N90,哪个8脚集成电路是UC3842,我也测了,输出没有短路,还是前面的问题。第二台就不同了,上电就炸保险,我就是找不到问题,如果那位朋友有时间,请指点几个专业网站,最好是从最基础的讲起,当然,如果方便可以留电话,我将在你们方便的时候电话请教,谢谢各位!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电话是13938268395。方便的话给我消息,我附电话给您,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输入电路发给我,我公司的电源也是3842控制的,希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chenhongbin@sina.com.cn 如果输入时全桥整流的话(开关电源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看整流管(或整流桥)有没有坏的,还有就是钳位电路的两个二极管有没有坏,再则就是mos管和开关变压器!!!!

网友B:
你不可以将这两刈的元件换一换看看吗?

网友C:
介绍你个好地方 www.wb-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