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SAMA图?

楼主(2004-05-27):
什么叫SAMA图? 是控制组态图吗?或者是单回路控制系统逻辑图? S、A、M、A 都是什么意义?

网友A:
美国科学仪器制造商协会

网友B:
Scientific Apparatus Makers Association (SAMA) 科学仪器制造商协会 SAMA图是一种工程组态图,是实际工程中使用的控制系统图,包含各种图形符号(功能模块)和连接线(通常情况下,模拟量为实线,逻辑量为虚线)。 DCS工程中普遍包括SAMA图组态工作。

网友C(2010-11-05):
学习了,原来是DCS系统中用的

网友D:
原来如此,我今天还看到这个词,未知其意。

学习了。

网友E:
有谁能说说它和PID图的的区别吗

网友F:
PID: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SAMA图:用于DC态的控制系统图

网友G(2017-09-05):
SAMA图例这里有完整版的 yunrun.com.cn/tech/12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