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脚本程序---解答“人穷脸丑农村户口 ”

楼主(2004-05-27):
HMIBuilder组态软件使用TCL脚本,功能很强大。

Tcl(Tool Command Language)是一种基于字符串的命令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几种基础结构和相对较少的语法,非常易于学习。在Tcl中,一条命令就可以完成某种工作,如输出一个字符串、计算一个数学表达式等等。Tcl将任何东西都转换成命令的形式,即便对于变量赋值和过程定义之类的编程结构也是如此。在Tcl中,everything is a string,任何东西都是字符串。

Tcl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最初应用于UNIX平台,随后被移植到Windows平台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Tcl在易用性和稳定性方面得到长足的进步,目前广泛的应用于网络、自动测试等领域,并且在Internet上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对Tcl进行研究。

MCGS组态软件脚本程序是通过类似VB的脚本语言进行编程,完成组态工程的运行逻辑功能,协调工程控制。 脚本程序的特点是:

1)、方便(使用地方广---窗口脚本、菜单、事件、策略脚本程序、按钮等)
2)、灵活(比如隐藏控件的按钮操作,通过脚本执行他们的功能等)
3)、适合逻辑判断(可以方便的进行顺序执行、条件执行和多线程执行等)

对于组态软件的图形构件,虽然,很多基本属性是通过图形界面进行设置的,比如:外观属性、数据来源、曲线标示设置等,但是,各种控件,都提供属性的脚本设置,比如MCGS的点属性(比如窗口0.控件1.Visible),都提供控件操作方法,比如MCGS的点操作(窗口0.控件1.XPageUp( ))。这些都方便了脚本程序中针对控件进行的逻辑操作。也就是说,一般组态软件没有脚本程序的补充,各种构件已经可以很好的完成工程需要了,但是,有了控件相关的组态扩展脚本,可以通过逻辑操作,实现对控件的属性和动作的控制,使组态构件功能更加完善。

MCGS采用类B的语言,Kingview采用类C语言,

楼主(2005-08-31):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05-10-08):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不错的网站 受益良多。不知楼主还记得我吗…………^^

网友B:
老弟在哪里高就啊?

网友C(2008-03-22):
   请教下,我在使用MCGS时,发现工程刚运行时,速度还可以(1~2秒),但随着时间的延长速度逐渐就变慢了(最大时达到15秒左右)!我建了两个设备,连了256几个变量。本人使用MCGS时间尚端,MCGS性能还不是太熟悉,还请大侠指教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D:
to 菜鸟初上路:很可能是你在切换窗口的时候没有注意户关闭窗口,导致后台运行的窗口比较多了。如果你用户的通用版,可以在运行时打开菜单里的系统管理里的用户窗口管理,里边打对钩的窗口都是当前运行的窗口。
建议:1,如果是在按钮里切换的窗口,那就在打开下一个窗口的同事关闭当前运行窗口。2,用!CloseAllWindow()函数实现切换窗口的操作,具体使用方法请自己查阅帮助文档!

网友E(2008-11-03):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D:
to 风光无限:能打开啊,我是从昆仑通态的外网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