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G反馈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05-27):
我们采用三菱的变频器,另加一块旋转编码器,通过这个编码气想检测电机的旋转速度,经这个检测信号反馈个变频器,自动补偿速度的变化,因此,即使发生负荷波动,也可以保持电机的速度的设定。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在变频其中设定这个旋转编码器。谢谢指导。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旋转编码器,如果不支持,则无法设定,若支持,则说明书会详细介绍如何设定。

网友B:
变频器要支持PG卡的才可以呀.我做过很多这种.

楼主:
我的 PLC说明书是日文的,看不明白,你不能给详细的讲一讲呢,谢谢了!

网友C(2004-07-16):
要外加一个卡,三菱支持的是0-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