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4-05-27):
我是新手,以前虽然学过PLC但只限于理论原理,但现在要设计一个项目,大概是这样的: PLC接受F800的信号,然后把该信号传给变频器,然后PLC读取仪表的显示数值,根据数值去判断下一步的指令,我最想知道的是,1、PLC是如何读去仪表的数值的?(具体点) 2、PLC是如何传送信号给变频器的3、PLC上如何读取F800的信号的?4、F800这种控制器不是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吗?如果没有F800控制器,PLC是否可以直接去控制? 谁

网友A:
不知你说的F800是什么东东? PLC接收外部信号,如果外部的仪表有通讯功能的话,可以直接与PLC通讯,PLC通过通讯口得到仪表的数据! 反之如仪表没有通讯功能的话,只能将仪表输出的模拟量转换为0~10V或4~20mA的信号给PLC,条件是PLC必须配有A/D输入模块! PLC是控制变频器可以通过RS485接口(变频器一般都配有RS485接口) 没有RS485接口的话只能用一个D/A输出模块,通过PLC的模块输出标准的0~10V电压,变频器按照输入的模拟电压相应的改变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