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500系列的PLC

楼主(2004-05-27):
现有一套西门子500系列的PLC,其CPU为530T,因为二手引进设备,来时应用程序丢失(共400点), 现请教前辈们530T应用何编程软件?谁有其相关资料能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各位老大 你们有谁玩过西门子的那个西门子FM458的问题啊,现在请教个问题啊 我们单位现在用的那个子FM458的问题现在不能在线监控了,编译能通过,但点online后就说----cpu通信连接访问错误或者程序没有编译。问原来设计调试的人他说得用原来编程和调试的那台计算机才行,涉及到一些文件个变量的支持,可是现在那个计算机重新安装了系统,那些东西都丢了,我该怎么办?

楼主:
再问!!!!!! 请教了,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没听说过

楼主:
cpu为: Series 500 controller 530T-1112 我找了一个505 SoftShop Version 3.20 SP7的编程软件,但它只支持530,530C。 求前辈们帮忙了。 谢谢!

网友C:
zhoujj: 你好,这个系统可是德仪的吗?盼复

楼主:
张先生你好! 这两天没上网所以没回,见谅。 是德仪的。

网友D:
施耐德、OMRON、SIEMENS、松下、三菱、默勒、富士、ABB一级代理 这些应该可以用,很优惠的变频更好 请来电:0591-8302475 3757761

网友:
张先生! 盼回。

楼主:
张先生! 是德仪的。 盼回。

网友E(2006-08-12):
我们单位有很多西门子500系列PLC,不知可否帮得上忙

网友F:
两个办法:
1.找原来的二手引进设备要相关软件和资料.
2.升级到S7, 这种二手引进设备将来肯定故障多多,迟早是要升级的.

楼主:
升了s7-300.旧的都下了,谁要,我提供给你做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