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故障

楼主(2004-05-27):
因整流块短路保险断开,操作界面没有亮光,请问那的问题?

楼主:
有配件的找我。

网友A:
整流坏,操作界面肯定没有亮光!保险坏,一般逆变是有问题的。 我们有大量的维修配件,希望能帮到你。 如有需要请登录 http://www.dgkyx.com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C:
to:衡水克记得 怎么联系你呀,安川变频器的所有配件我都可以提供,我对安川变频器的硬件电路了如执掌. 你那台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希望联系,0755-81580015

网友A:
你们有G3的CPU板吗?160KW 的

网友D:
上海海垠科贸有限公司(力诚变频器维修中心) 主要代理安川,和售后服务。 联系电话:021-6483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