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请教:应用程序出错!

楼主(2004-05-27):
我正在使用的一个系统在正常运行调用趋势时,有时会出现citect32.exe应用程序出错,访问冲突的对话框并自动退回到WINDOWS桌面,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仁兄知道原因,望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Citect趋势数据文件仅支持8.3格式。若你没有为其指定具体的文件名,Citect将采用趋势标签名(前8个字符)作为趋势数据文件名。 若有2个以上的标签前8个字符相同的话,他们的趋势数据文件即为同一个文件。在读取这几个趋势标签的数据时会导致访问冲突,甚至系统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