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显示E33

楼主(2004-05-28):
各位师傅日立J300显示E33是什么故障?

楼主:
是日立J300 22KW变频器.

网友A:
说明书上如下说: 由功率模块检测到的故障为功率模块的过流、过热、以及驱动电路电源电压过高。 1、电机是否被卡住。 2、负荷是否突然改变。 3、速度是否突然增加。 4、输出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5、起动频率是否太高。 6、转矩提升是否太高。

网友B:
模块固定螺丝是否松了!

网友C:
科永祥变频器维修中心:第5、6条说的是E05,不是E33故障原因,E33故障原因除了李老师所说外还有: 1、散热硅胶失效 2、IPM损坏 3、驱动光偶损坏

网友B:
如果任何时候一启动就显示这故障则可能模块不行了!测一下模块的耐压值!

楼主:
带上5KW电机空运转是好的.

网友A:
你的机是多大的,5。5KW的买一台全新的给你2000块,换了它算了

网友D:
如今我清晰记得99年我在搞维修时遇到和你同样的故障,电机空载可正常运行也是22KW的。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才知道什么问题都没有。是这样的:J300系列不分G\P.当时负载为高温染色缸水泵,代理商订货为18.5KW水泵用变频器,而国内某厂就发一台15KW的,代理商收到货后又以小充大为22KW给用户,刚开始用因为染色负载轻,未出问题,后来负载大了,就出E33故障了。 你可以恢复出厂值,看看原始的配用电机功率和电流。具体参数我忘记了,自己查一查说明书吧。

楼主:
J300和J100的说明书一样吗?

网友C:
J300系列是A1、A2、A23,“车到山前必有路”说的话没有可比性,当然你可以作一下初始话试试,可能没有效果,如果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所说情况,大部分会出现“E3、E5”

楼主:
那里有J300的说明书下载,

网友E:
如果你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现此故障并且能带小电动机---请更换逆变模块!!!

楼主:
那里有J300的说明书下载

网友E:
日立网站!

楼主:
南京日立没有.

楼主:
谢谢ZXF007 ,我找到了.

网友F(2006-10-05):
不知道哪有J300的中文说明书可以下,我急需

网友G(2009-02-23):
我有啊!但不是电子文档啊!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