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有用交流电的吗?

楼主(2004-05-28):
请解释一下其具体原理,谢谢:)

网友A:
有。 和直流一样。

网友B:
同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相似,继电器是铁芯带动触点的闭合,而电磁阀是带动的管路的闭合.同继电器一样也有交流、直流之分。

楼主:
为什么要用交流的呢? 这样子,其磁场不是也成正弦规律变化,在电流的过零点回不会断开呢?

网友C:
猜想:交流电的频率50HZ,正波+负波共在1秒钟吸合100次,每次0.01秒(10毫秒),动铁芯还没来得及返回又被吸住。

网友C:
铁芯还有一点剩磁,在0.01秒可能剩磁还没消失呢。

楼主:
那用交流电总是要有好处的 如果没有还用它干吗? 说说它的优点,就是直流办不到的地方

网友A:
方便易得,不必整流。。。。。。。。。。。

楼主:
乱说!没有道理! 重新找个理由~~~~`

网友C:
在相同的压力、工程通径甚至相同型号的条件下,交流电磁阀的输入功率低于直流电磁阀。如果尺寸与重量相同交流电磁阀的工作压差比较高。交流电磁阀是按恒磁通工作的动作的瞬间取用电源中的无功率产生的机械功而动作,而在吸合后它的励磁电流很小因此他输入的功率比直流电磁阀低。

网友C:
交流电磁阀与直流电磁阀的比较2 直流时,转换为热能的损耗仅是电阻损耗。交流时,除电阻损耗外还有磁滞、涡流、分磁环等损耗,因此在相同功率下,交流电磁阀温升比较高,有时容易烧毁线圈。

网友D:
交流的大概不要考虑正负极吧?

楼主:
to齐旭 “交流电磁阀是按恒磁通工作的” 如果电流不是恒定,磁通怎么恒定?而且吸合后,除了磁阻减小(个人认为)外,励磁电流跟原来应该一样 比较二,偶比较认同 to 豆丁 难道直流的还要考虑正负极?

网友D:
to cell 直流的电磁阀反接总好像不好吧?

网友C:
豆丁: 概念有问题,交流电磁阀的工作是指吸合的一瞬间,这时只用了交流电的一个波峰,吸合以后在多长时间过了多少个正弦波是另外一回事,那时需要的能量很小,能维持吸合就可以了。因此不考虑交变(正负)的问题。

网友E:
有那位知道哪个网站可以下载到ASCO电磁阀的选型资料。我在www.ascojp.co.jp及www.ascovalve.com上面都没有找到关于JE3-8320XXXX系列电磁阀的PDF文档格式资料。ASCO在日本和欧洲都有生产基地。而JE3-8320XXX系列在日本网站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小弟不胜感激!知道的话请发个邮件给我。 romesunshine@sina.com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55~~~~~~~~~~

网友F:
有!太多了!

网友D:
我只是刚接触电磁阀,做过气动的和液压的。不过看过的电磁阀也就AC220V和DC24V的线圈,觉得电磁阀和继电器差不多,同样也有线圈和触点的,而且同样有NC和NO触点的。不过阀件内是用+ -来表示得电和断电的,看不出是得电打开(通)还是得电闭合(不通)

网友A:
看不出是得电打开(通)还是得电闭合(不通)用嘴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购买电磁阀时,问好了是常开还是常闭再买。交流电磁阀与直流电磁阀的结构区别是:交流电磁阀带一个分磁环。

网友D:
我是做电控的,人家液压设备早装好了,油都在里面了,怎么吹啊?:)

网友A:
设备早装好了还不知道常开还是常闭?还是问装的人吧。。。

网友G(2008-08-05):
电磁阀可以做到的电压等级:

110,220/50 ;24,120,240,480/60 AC
6,12,24,120,240 DC 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交流的呢?这样子,其磁场不是也成正弦规律变化,在电流的过零点回不会断开呢?

和交流接触器原理一样。不会断开的。

网友I:
有,我用过。

网友J:
肯定有,我用过.楼主是新手巴!

网友K:
交流电磁阀和直流电磁阀一样,只是铁芯结构不一样.

交流电磁阀也是有电压等级的,一般为12,24,36,220V等.进口设备也有用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