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fix画面没有数据了

楼主(2004-05-28):
公司的控制系统一台终端突然数据没有了,系统组太软件是用fix32 ,点击画面,出现提示: FLS(fixerror):消息号超过范围:10013。节点为FIX,是否继续? 如果点击继续,出现的画面没有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突然好好会出现这种故障呢?关机后重新开机,系统能恢复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请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吧

网友A:
有很多原因能造成您描述的情况: 1。终端与CPU间信号电缆插头松动 2。i/o 卡电源不稳,短时掉电。 先排除以上两个问题,如果问题还存在请再联系。 我做过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做过控制系统的组态编程调试,如果你感兴趣可多交流。   email: cgc_JL@hotmail.com   tel: 001-416-7456935 (我在加拿大,因为有时差,如果打电话请在晚8:00以后,谢谢。)

楼主:
语縔,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分析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自从上次重新启动后,系统目前的运行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我仍不找不到10013 所表达的意思,不知你能否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