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触器和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5-28):
如题

网友A:
断路器是起保护作用的,过热就断掉了,就是保险丝的意思。接触器是利用线圈来控制电路的通断,接触器通电后,常开的就闭上了,长闭的打开,这样来控制。

网友B: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好玩: 断路器是起保护作用的,过热就断掉了,就是保险丝的意思。接触器是利用线圈来控制电路的通断,接触器通电后,常开的就闭上了,长闭的打开,这样来控制。 1、断路器主要做保护是没错。但不是过热就断掉了,它的保护目前比较常用的是三段保护,既过载保护、短路短延时、短路长延时。还有一些欠压、过压等保护功能。具体视品牌、型号而定。它的分合闸可以手动也可电动。安装方式有固定式、抽屉式等三种方式。根据电流的大小和工作电压的等级可以分为低压塑壳断路器、低压框架断路器和高压真空断路器。根据脱扣曲线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使用场合。和保险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接触器主要做工业控制用,一般负载以电机居多,当然会有一些加热器、做双电源切换等场合使用。在接触器的通断是通过控制线圈电压来实现的。根据灭弧的不同结构可以分为真空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根据不同的控制电压可以分为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它的主要附件为辅助触点

网友A:
呵呵,我是不很懂,乱说的,可上面的朋友你的资料是抄书的吧,呵呵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抄书吗

网友C:
呵呵,我还是觉得李兄厉害!!毕竟人家知道!

网友D(2004-06-28):
接触器是不是一般都用在主电路强电部分?

网友E:
楼上的李兄还不错么,回答得还不错。动力负载一般都配断路器+热继电器+接触器来保护出线回路。那么我问你,既然断路器本身有热过载保护,为什么还是要配热继电器呢?还有接触器主触头平时是合还是分呀,主触头又是由谁来控制呀?

网友B:
上面的这位老兄,我觉得你这种基础知识性问题好象不应该在这边提出来吧,回去查查电工手册,那里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F:
我来回答LOUFP的问题: 1。你说的是3元件保护,用的断路器上没过载保护整定。用有过载保护整定的断路器可以省去热继电器。另外,一般说的时候热继放在接触器下面的。 2。这个问题提的很可笑,接触器触头受线圈控制,得电时闭合,失电时断开。平时是得电还是失电由你决定,为什么问别人呢。

网友B:
其实塑壳开关在做电动机保护时,热过载保护除了过载整定电流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开关的过载脱扣曲线

网友G:
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在这里理论些无关技术的问题,在这里就是答疑与解惑。不是比谁学问更大。 我自己觉得李兄的答疑非常清晰详细,第一楼的仁兄更好懂,不过如果是深入了解当然简单很了:),甚至有误导之嫌

网友H:
我觉得这里提出的问题都很可笑,连接触器触点的合分状态和控制方式都搞不清楚,也能到这里提问题???

网友I:
菜鸟还真不少。

网友J(2004-08-08):
你们也很可笑,我也是菜鸟。我出了年纪追不上你们以外,其他的我有信心。

网友J:
对不起,打错了一个字。下次我注意。

网友A:
请教:LC1D150接触器的电路板电阻为什么常烧???

网友K(2004-09-07):
笑别人是菜鸟,难道你是行家?菜鸟虚心请教,“行家指手画脚”到头来,都是半斤八两。

网友L:
接触器由线圈控制输入和输出的连接,一般控制大负载的器件,比如控制马达,电热元件等,起到远程控制的作用。它是采用电生磁的原理作出来得。 断路器。相当于空气开关主要起到过载和欠压保护,也可起到短路保护,但是假如电路理发生短路,它的脱扣时间比熔断器幔。还有它主要为手动操作,可以控制3KW以下小容量马达,在电气中它起到线路保护和切断线路的作用

网友M:
各位好!接触器的选用主要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吧?我们公司9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7.63A,我选用了11KW电机用的接触器,“专家”说,选小了!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有拉弧现象。向各位请教:接触器的选择原则是什么?(电梯控制用)

网友N(2007-08-30):
顶 lbssqh和 powerjin1,有境界. '想做工程'有冲劲.

网友N:
大象无形,大语无声,大爱无言.

网友O:
格老子,浪费网络资源.

网友P:
大家能够交流交流学习,真得很不错

网友Q:
    请教:LC1D150接触器的电路板电阻为什么常烧???

看不懂,想不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R:
什么差别知道 不 ?
价格不一样!~~
呵呵`````````

网友S:
1、断路器主要做保护是没错。但不是过热就断掉了,它的保护目前比较常用的是三段保护,既过载保护、短路短延时、短路长延时。还有一些欠压、过压等保护功能。具体视品牌、型号而定。它的分合闸可以手动也可电动。安装方式有固定式、抽屉式等三种方式。根据电流的大小和工作电压的等级可以分为低压塑壳断路器、低压框架断路器和高压真空断路器。根据脱扣曲线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使用场合。和保险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接触器主要做工业控制用,一般负载以电机居多,当然会有一些加热器、做双电源切换等场合使用。在接触器的通断是通过控制线圈电压来实现的。根据灭弧的不同结构可以分为真空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根据不同的控制电压可以分为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它的主要附件为辅助触点

网友T(2008-07-13):
LC1-D15000M7C接触器线圈由吸合、保持两个线圈构成,由一块电路板控制两个线圈。当接触器控制吸合时,两个线圈同时得电,接触器方可吸合。吸合线圈回路的开关晶体管延时截止,吸合线圈断电,保持线圈持续得电直至接触器断开。必须注意的是吸合线圈回路的开关晶体管延时是由其基极充电电容控制,电容充电至一定值时开关晶体管截止。由于工业现场的电磁干扰,使得接触器控制信号线有感应电势,因此接触器控制吸合的信号消失后,电容不能放电,吸合线圈开关晶体管维持截止。控制吸合的信号再次有效,只有两个线圈中的保持线圈得电,电磁力过低致使接触器不能吸合。

网友U:
lyy117911 同志
学习了

网友V:
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W:
一个是过载保护、短路保护

一个是用于接通的分断电路的.

网友X:
差别一:用途不同,断路器是保护用的,接触器是控制用的

差别二:断路器一般不会频繁的闭合和断开,接触器的开关频率就高点。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Y:
楼上说得好!!!!!!!!!!!!!!!!!!

网友Z:
在我理解断路器只能当开关用,和不可靠地简单地保护作用,主要选型还是看环境需求。比如我司为保证流水线生产正常在电气,及机械部件就尽量选知名品牌,取各家之所长选取,断路器也仅仅当开关用,并未用其保护功能。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差别一:用途不同,断路器是保护用的,接触器是控制用的

差别二:断路器一般不会频繁的闭合和断开,接触器的开关频率就高点。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说的不错!!!

网友AB:
断路器是分断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接触器是承载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它接通10倍额定电流,分断8倍额定电流。

网友AC(2009-01-11):
        太熊了,熔断器就是保险。接触器就是开关

网友AD:
应该看看电工培训的资料吧。

网友AE:
事实说明一切,33楼说得不错.以我的实际经验觉得-----接触器(分交直流)主要用来控制频繁通断的电机,一般都会加热继电器保护电机;不频繁通断的电机也可以用断路器(具有短路,过压欠压保护).当然,还有其它用途.如为了分开控制系统各路电源可用断路器等.

大菜鸟!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贫不贫?

网友AF:
引用 网友M:
各位好!接触器的选用主要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吧?我们公司9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7.63A,我选用了11KW电机用的接触器,“专家”说,选小了!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有拉弧现象。向各位请教:接触器的选择原则是什么?(电梯控制用)

选择接触器主要是注意:接触器的额定电压、线圈的电压和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一般按被控制线路的额定电流的1.25倍。

网友AG:
区别太大了,还真不好说

网友AH:
引用 网友X:

差别一:用途不同,断路器是保护用的,接触器是控制用的

差别二:断路器一般不会频繁的闭合和断开,接触器的开关频率就高点。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不错的,接触器还可远距离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而一般断路器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