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现场组网、通信的朋友

楼主(2004-05-28):
AutoNet嵌入式、免编程Ethernet网实时控制网络是一款以高性能CPU为核心、4KRAM为分布式数据库的板级模块,模块自带插针可方便地嵌接在用户应用电路系统之中,与智能设备完整地构成以工业以太网为标准的数据库通讯平台。在该数据库通讯平台之上,可免去对以太网TCP/IP协议的编程,缩短系统软件开发周期,更大限度地保证应用系统在现场运行的可靠性。同时AutoNet与传统通讯设备的组网只要使用AutoNet串口转换器便可轻松实现。在平台任意一个网络节点上用一台或几台工业PC机做平台监控管理,安装我们免费提供的INTOUCH工业组态应用软件,构成了INTOUCH工业组态软件监控平台。 AutoNet的基本工作原理 AutoNet的工作原理是每个节点设立一个包括全网数据的分布式数据库,采用网络压缩、广播协议,使全网分布数据库在毫秒级时间内高速 刷新,从而在毫秒级时间内实现全网所有分布数据库的一致相等,单个分布数据库包括了全网的动态数据,每个节点只需与本节点数据库 交换数据就完成了全网的通信功能,免除了通讯及编程,并实现了高速响应。典型实例4000个数据库网络系统动态响应达一毫秒;而且由 于网络通讯全自动、免编程,节省了全部通信软件编程开支,也简化了其他控制软件的编制;同时由于全网的每个数据库的数据有不同地址, 实现了节点的即插即用和任意增减,网络的节点容量和通讯距离很容易无限扩展。 AutoNet的性能特点 免编程、强大的INTOUCH工业组态软件监控平台 用户不用编任何网络通信软件,免费提供INTOUCH工业组态应用软件。 高速响应: 平台中任一个数据库发生变化,全平台所有节点在1--5毫秒内响应动作;任8个数据库瞬间发生变化,全平台所有节点在60--100毫秒内 响应动作,任64个数据库瞬间发生变化,全平台所有节点在400--600毫秒内响应动作。 各节点数据共享: AutoNet 仅使用IP地址的第三、四区,可有256个单网络级联运行,每个网络最多有254个节点,每个单网络有数据库最多1940个(二字 节定点数)或970个(四字节浮点数),256个单网络级联,数据库可有50万个,最多节点数为65024个。 网络自检功能: 每个节点的数据库,具有全平台节点的自检数据库,平台任一节点发生故障,所有的节点在10秒内均响应报警。 稳定可靠: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大于100000小时。 AutoNet网络模块与智能装置的联接 AutoNet以嵌入式接口方式提供,用以嵌入到控制单元和智能仪表中。模块尺寸为5 x 6cm,两排插脚,一排为RJ45引线及5V供电线,另一排 为数据库RAM的确12根地址线、8根数据线及时3根控制线。 PC计算机直接用以太网口接入,提供各种组态软件DDE程序和自编程用的OCX控件,组成控制系统。 AutoNet网络模块软件的使用方式 智能单元为节点:AutoNet网络模块嵌入到智能单元后,利用智能单元所提供的程序设计语言对其进行存储器数据读写便可实现网络通讯。 PC计算机为节点:PC为网络节点可以使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VB、VC进行编写,网络通讯部分可使用AutoNetSvr控件完成,控件使用简单方便 ,无需对以太网TCP/IP协议进行深入了解。 利用组态软件对AutoNet的开发:利用动态数据交换DDE技术把一种应用程序的数据动态地链接到另一应用程序中,使两种完全不同的应用程 序可以交换数据、进行通讯,在Windows环境下为多个程序之间建立一条client/server方式的动态数据链。组态软件在与外部设备之间交换 数据时,一般都通过DDE实现的。AutoNet网络模块也提供了相应的DDE服务程序,用户自编的应用程序可以无缝地与DDE服务程序进行数据交 换。 AutoNet串口转换器的使用 AutoNet串口转换器是以AutoNet网络嵌入模块为基础实现的对RS-232、RS-485、CAN等串行数据转换成工业以太网的转换装置。转换器可以 用硬件、软件灵活修改网络IP地址,以规定的通讯报文格式传输数据,使串口设备成为网络中的单一节点,与全网各节点高速相应、动态自 检。    EMIL: BCY@AUTONET2000.COM   网址:www.autonet2000.com       tel:010-82058563 013611318255       毕工

楼主:
对于工业现场、和设备层的通信、连网对刚刚做工控的人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不管采用CC-LINK、PROFIBUS-DP、CAN总线或工业以太网等,通信协议、硬件连接、应用软件调试是非常烦琐的。只有做过很多项目,才能积累出实用可行的方案。   我们遇到许多:工控机与几种PLC通信    PLC、变频器、测量仪表组网    各种DCS系统   我们发现即使解决了组网、通信问题,也很难解决可靠性(通信的)、实时性。   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非常实用,对用户使用简单、易懂的方案。   是基于工业以太网的高速分布实时数据库信息管理平台。   看着挺绕口,其实一说就明白。      各种现场设备(PLC、工控机、变频器、仪表、采集系统等)是管理平台的一个节点(一个平台最大到254个节点、可级连255个平台)   你的设备只要有RS-232或RS485、CAN接口,我提供一个到以太网的转换模块。    如是个自开发系统或嵌入式系统,我提供一块嵌入式小板(50*60MM)。   将它们用网线一连,OK,你的通信网络完成了。还是以太网。   谁的以太网都这么连,没错。现在市场上有许多串口-以太网、嵌入式以太网模块提供。软件支持(TCP/IP、UDP、HTTP协议、WEB SERVICE、全透明传输等)。    要做协议编程、要编网页,从网页抓数据,编串口通讯程序等等。    自己编程、调试。      实时数据库管理平台不需要你做任何网络编程,既插既用。    你用串口-以太网转换模块,设好波特率,按    0A5H /节点号 /数据库号(高)/ 数据库号(低)/数据(高)/数据(低)/小数点(位数)/05AH    格式发送或接收数据就可以了。该数据就已经在网上的数据库里了。       你用嵌入式模块,硬件连接后,模块占用硬件系统4K内存空间,你只要对4K内存读取数据就可以了。该数据就已经在网上的数据库里了。       就是每个节点都有一个2000个变量的数据库(双字节)这个数据库是全平台共享的。    任一变量变化,全平台所有节点在5MS内都能收到这个数据变量,高速实时响应。    管理平台还有网管功能,任一节点发生故障不仅不影响其他节点正常工作,每个节点都能知道谁OVER了。节点可任意增减。      你要做的就是画一张数据库的表,将每一节点需要的输入输出变量与数据库库号一一对应。(每一节点占用库号不能重复)      这时你既可以读到你想要的任一节点的数据,也可向任一节点发送数据了。       如果你用INTOUCH、组态王等组态软件作监控管理,我们提供一个虚拟数据库的DDE可执行文件。与组态软件自动链接,即可完成管理平台数据库的交换。       如果你用VB、VC编程,只需调用我们提供的控件就完成了数据交换。       我们用这一方案应用到几十个应用项目中,简单、高速 可靠。省去了许多重复性工作。

网友A:
我用的是pb-oem2-sd接口卡和一个仪表相连实现从站,用cp5611+wincc+com profibus在pc机上建立主站,用电缆连接,想实现profibus-dp通信,此方案可行吗?东西是否齐全?

网友B:
ET 200 是怎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