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内馈与变频调速的对比

楼主(2004-05-28):
斩波内馈与变频调速的对比 电力资源和水力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节电、节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国策。节电、节水的关键是风机、泵类的调速经济运行。我国的风机、泵类耗电量占全国总动力耗电的43%以上,且绝大部分为恒速运行,只能靠调节风门、阀门或开、停数量来调节工况变化,效率只有30%,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 我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屈维谦先生,经过18年的呕心沥血、刻苦研究发明了斩波内馈调速系统,并荣获国家专利,该系统最适合高压大中容量交流电机调速高效节能的风机和泵类。它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当今世界新展现出来的一项新技术。特别是调速理论的创新,以“P”功率控制理论,替代了“M”转矩控制理论,为调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斩波内馈调速不但适合国情,也同样适应国际市场。在全国各地已拥有20几家用户,运行可靠,节电显著,深受用户钟爱。 一、内馈的特点、原理 所谓内馈调速是一种将调速电机的部分转子功率(即电转差功率)移出来,以电能的形式反馈给电机内部的调节绕组的特殊调速方式,转子反馈给调节绕组的功率越多,轴功率输出就越少,转速就越低,反之,转子反馈给调节绕组的功率越少,轴功率输出的就越多,转速就越高,可见,从转子被移出的电转差功率是在转子-调节绕组间循环往复传输的,循环效率为99.8%,不需要经过电源供给,这是内馈调速的最大奥妙之处。 主要特点: 1.理论新颖,技术先进,创立了功率控制理论(即P理论),发现了轴转矩控制理论(即M理论)。 2.效率高,可达99.87%。 3.结构简,占地面积小。 4.电流波形谐波小,小于5%。 5.价格廉,控制系统平均1000元/KW左右。 二、斩波控制的特点 1.斩波控制实质上是以数字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移相控制。 2.采用斩波──有源逆变器的变流主电路,使系统具有最高的功率因数和最小的电流畸变率。 3.固定相位的有源逆变器,加上独创的特殊触发,同步电路,使逆变可靠性得到解决,无需相序调整及同步配相,无论何种相序都正确,而且逆变角自动恒定。 4.采用继电器逻辑操作和控制,微机使运行更加可靠性。 5.具有完善的各种保护功能,如过流、欠压、过压、失波、缺相、相序、瞬时停电、频敏等各种保护。 6.具有自动软加速的转全速功能,使接触器寿命大大延长。 7.具有调速软起动功能,进入调速电流无冲击。 8.可提供抗干扰的远方给定和自动恒压闭环控制装置。 9.具有无机械传感的速度显示。 10.应用全数字锁相环控制的脉冲电路,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高可靠性。 11.斩波主电路增加了“DCL”吸收电路,解决了关断电压过充的难题,使斩波技术臻于成熟。 三、变频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从功率控制角度观察,变频调速是典型的定子电磁功率控制调速。定子控制是间接控制转子的调速,由于定、转子电磁功率相等,而定子电磁功率 (1) 及 (2) 因此可以通过U1调节来改变定子电磁功率,而 受转矩平衡方程式约束不能作为控制量。调速原理如图所示 图1 变频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但单纯调压并不能实现定子电磁功率控制,原因是U1不但影响电磁功率,而且还作用于磁场,根据电机学,主磁通 (3) 如果单纯调压,U1降低Φm 减小,而U1增大Φm 受磁饱和限制不能增大,U1的减小将引起损耗功率急剧增大。 设负载转矩不变,则电磁转矩亦不变 (4) Φm减小将引起定、转子电流同比增大,其损耗 (5) (6) 按电流平方律增大,结果形成增大转速降的调速。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根据式(14)对U1进行解耦,即在调压的同时,正比地改变频率f1 ,使Φm=C保持不变。从而实现高效率的电磁功率控制调速。变频调速时,理想空载转速按n0随U1改变,此时同步转速n1随f1而变,且有n0=n1,但决定电动机转速的是n0而不是n1 ,下面将会看到,即使n1不变,n0也可随电磁功率改变。 根据上述分析,恒转矩变频调速时,其充分条件是调压,必要条件是变频,调速的实质在于电磁功率控制。 三、斩波内馈调速技术指标与变频调速的比较。 1.价格低廉,只是变频调速的1/2~1/3; 2.运行可靠,连续无故障运行10000小时以上; 3.效率高,η=99.87% 变频调速η=94%; 4.功率因数高COSΦ=0.92 5.谐波污染小,电流畸变率小于5%,而且由于转子的隔离作用不会反馈至电网,无污染,是绿色环保产品。变频调速的谐波高达30-40%,且直接污染电网,需加装滤波装置,电力部门才允许运行。 6.控制功率小,由于是在转子侧实施调速控制,而转子电压较低,其控制功率只为电机功率的40-50%。变频调速是在电机网侧控制,直接承受电源电压,控制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一般为(1.2-1.3)倍的电机功率。 7.体积小,结构简单,变频调速系统庞大,高压变频调速一般为:高~低或高~低~高系统,需配置1-2台变压器及相应的高压开关柜,占地面积大,价格昂贵,效率低。而且均需进口,用国家外汇,维修也不方便。 8.调速平均节能高达50%,变频调速平均节能只有40%。 斩波式内馈的突出技术创新是电机和控制。电机是调速的主体,内馈即是加强充实了电机调速的内因,斩波控制实质是以数字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移相控制,可靠性大为增强。如下图: 序号 类 型指标特点 变 频 斩波内馈 1 原理 附图1 附图2 2 效率 ≥85% ≥88% 3 COSФ 0.6—0.9 0.7—0.9 4 谐波 >20% <10% 5 控制方式 移相 斩波 6 适用电机 鼠笼及绕线 绕线型 7 外附变压器 高压时需要 不需要 8 机械特性 平行曲线 平行曲线 9 控制容量 >Pe <Pe 10 联接关系 串联 并联 11 与电网联接 直接 间接 12 可靠性 高压时较低 高 附图1 附图2 好多图表发不上去,如果有兴趣,请给我发邮件或登陆www.qm-bbt.com查看详细资料。E-mail:bdbfts@hotmail.com

网友A:
花名,就是串级调速

网友B:
1.价格低廉,只是变频调速的1/2~1/3; rmb1000/kw 还廉价?   2.运行可靠,连续无故障运行10000小时以上; abb ,simens哪家中压不是100000小时以上,低压在200000小时以上 3.效率高,η=99.87% 变频调速η=94%; 恶意欺骗,变频一般在97-98.5%, 大功率变频电机一般在95%以上,绕线电机呢?    4.功率因数高COSΦ=0.92 大功率交直交电压型12p 都在0.95-0.99 以上.   5.谐波污染小,电流畸变率小于5%,而且由于转子的隔离作用不会反馈至电网,无污染,是绿色环保产品。变频调速的谐波高达30-40%,且直接污染电网,需加装滤波装置,电力部门才允许运行。 大功率交直交电压型12p 电流畸变率都在8%以内.

网友C:
只能说楼主对变频不足够了解,乱说一通!楼主还有意隐瞒斩波内馈的诸多不足。写文章客观一点好不好。

网友D:
内馈到底有什么缺陷? 好象内馈除了要改电机,调速范围窄,效率低,响应速度慢,价格也不便宜外还有什么缺点啊?

网友E(2004-07-10):
兄弟,你到底懂不懂斩波内反馈??

网友F:
呦,这东西还有争论呢。谁好谁歹?拭目以待。不过我下载了“斩波内馈”的资料,先看看再说。如果真的是:化名--串级调速?可就有些惨了。

网友G(2004-09-05):
“串极调速”早就有了,现在不过灌以花名“内反馈”

网友H:
根本九时串调。 原来沈太福就是高这个的。 我原来的公司就是搞串调的,不过比他还厉害,我们时用在起重机上的,位能负载啊。三峡工地现在还有我们三套设备在运行,都四年了,刚开始问题不断,最近两年,居然没触问题。 不过技术上问题太多,质量不行(主要是材料选择的问题,全国产),现在公司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