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GX developer的用法

楼主(2004-05-28):
我现在在学习三菱的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但是不知道该怎样离线调试程序,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安装GX Simulator6-C软件?只有安装了才支持离线调试程序,在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工具栏里有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按扭,没有安装Sim则是灰的。

网友B(2009-08-20):
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如何进行指令编程??

网友C:
好像是可以转转换的.指令帮助里面有

网友D:
这软件有专门的手册,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