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继电器指标

楼主(2004-05-28):
问个弱问题,7A/240VAC,24VDC含义是什么?负载侧可通过的电流为7A吗?如果是,那240VAC指什么?有没有240VDC的?它们有什么区别?用的场合怎样?谢谢!

网友A:
如果7A/240VAC 24VDC是标注在一个继电器上的话,应该指的是负载可以是交流240v以下的,电流7A以下的非感性负载,24VDC应该是线圈的驱动电压 240VAC-->240V交流电 24VDC-->24V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