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十万火急

楼主(2004-05-28):
我采用研祥pcl-818l采集电炉温度信号,当输入信号在0-1.08V的情况下,能够正常采集,当输入信号打于1.08V后,采集到的信号就始终停留在1.08上, 不知道,究竟是采集卡那里出来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板卡自带的例子程序吗?采集卡的AI输入范围设定的是多大,如果你设的是+/-1V或者0~1V,这个现象就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