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流金岁月!

楼主(2004-05-28):
为什么设置变量的值与寄存器有关啊?我发觉呢,在寄存器后面设置了值还是只能是1000,大于就不可以了,没有其它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这是仿真PLC的限制呀,就是最大到1000,无论你是递增、递减、随机或者静态寄存器,后面设置多大最大值就是多大,当然就是不能超过1000。你想实现什么功能,你说得清楚一点以便想办法。

网友A:
不要再发新帖子了,就在这里回复。不然论坛里很乱。

楼主:
就是我设置了个温度的值吧,最大的值为1500啊,然后我定义了个变量,设置其最大的值为1500,其它的和你说的一样,而且,我设置的寄存器INCREA1000吧,可是为什么只能到1000,而不是我所设置的1500呢?我不知道是那里出错了,如果都是要又INCREA来决定的话,那我所定义的变量的值就没意义了,是不是啊?

网友A:
你定义的变量就是不行了,这是仿真PLC的限制最大到1000,没有办法更改。

楼主:
那如果我用外接仪表来,怎么设置呢?那设置的变量的值就不是模拟值输出了,而是模拟值输入了吧?

楼主:
如果我要设置打印功能。printwindows()这个函数代表什么呢,是不是里面设置的是画面的名称呢?

网友A:
外接仪表的话就可以设置你需要的值了,根据类型设置了,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PrintWindow("Window", xScale,yScale , Options,xStart,yStart);  Window 要打印的窗口名。 xScale 打印输出的宽度占此页总宽的百分比。此参数可以取0,以使用缺省最大的纵横比或者取一指定的宽度。 yScale 打印输出的高度占此页总高度的百分比。此参数可以取0,以使用缺省最大的纵横比或者取一指定的高度。 Options 离散值0或1,仅在 Width和Height都为0时使用。若Options为1窗口在最大纵横比下以窗口尺寸的整数倍数打印。若 Options为0,以适于此页的最大纵横比打印。若窗口包含位图,置Options为1,以免位图被拉长。 xStart 要打印的窗口横向空白长度的百分比。 yStart 要打印的窗口纵向空白长度的百分比

楼主:
PrintWindow("制胶车间", 0,0 , 0,0%,0%); 这样设置的话就出错了,怎么改呢?

网友A:
PrintWindow("制胶车间",0,0,0,0,0);这样写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可是也有错啊 我打印不出来的啊

网友A:
我没有打印机,我只是用一个Acrobat的打印PDF格式文件的打印机,用起来没有问题的。你好好看看帮助吧,如果没有我给你传一份。

楼主:
请问,我用的是PID设备,怎么设置变量的值,是不是要安装个什么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