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龙游兄等熟悉ABB产品的朋友回答

楼主(2004-05-28):
龙游兄,我们的系统中采用两台DCS502B设备 希望通过工控机用Modbus对设备进行控制, 但资料较少,希望参加有关培训 但问乐ABB若干次,都找不到负责的人 请问应该怎么办? ABB是否有类似培训? 参加培训需要什么条件? 不交钱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A:
010-8456 6688 -6729贺小姐 ,她是ABB公司负责直流传动的。

网友B:
还有一个人清楚010-8566688~6238郑小姐

楼主:
to 清清流水, 我问过郑小姐多次,答应过给资料,可能是因为太忙,往往就没有下文了。

楼主:
wyy不在,贺小姐也不在,怎么都老出差啊!

网友C:
好象击活一个application Micro,然后在40组里就可以进行通讯设置了,你给我邮件地址, 我可能可以找到资料的.borish@sohu.com

楼主:
谢谢boris 我的邮件是evwd@263.net 刚才又问ABB培训部,转么针对现场总线控制的培训很少啊。 而且要到8月份左右才有。

楼主:
问一下,再!

网友D:
ABB 公司有专人负责通讯部分 你找的人找错了 还有ABB公司的MODBUS 控制非常简单 只要你会用MODICON的PLC就可以了 在一些通用组态软件里面不需要专门要ABB的驱动程序 选择MODICON pLC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QQ12341737,想结识ABB行业朋友

网友F:
请问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会免费给我发份ABB600的使用说明书吗?应该打哪个电话与谁联系啊???谢谢

楼主(2004-07-02):
多谢874 老兄 我找的是ABB公司的技术支持热线, 他们说熟悉通讯的人近期没有功夫。 我想,应用Modbus的控制ABB传动,关键在于如何通过Modbus和传动建立连接,Modbus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难度。我用的是工控机,不是PLC。

网友D:
cdp-312就是基于modbus的 acs600 800都可以通过npcu 与上位机联结

楼主:
请问874: CDP-312 实际用处大不大? 如果不大,我就把它废弃不用, 通讯接口连接上位机

楼主:
另外, 如果使用Modbus或者Profibus,控制传动设备, 是不是一定需要GAD软件 因为手册中说, 需要将DataSet1/2/3/4 的信号进行连接和定义 哪个朋友可以提供这个软件? 谢谢

楼主:
下载区有资料介绍如何使用modbus 控制ACS600 里边详细说明了dataset /通讯模块存储区4xxxx/实际信号的对应关系, 有了这个资料,设计方便了很多. 可是DCS500没有对应的资料, 如何解决? 希望熟悉的朋友告知, 多谢.

网友A:
ABB详细的modbus 手册!

楼主:
我下载了modbus的手册,但是觉得不够详细。

楼主:
龙游兄,能否告诉 详细的资料哪里可以找到? 我需要明确 DCS500的数据集怎么和modbus里边的数据对应。 ACS600 modbus应用有详细资料,但DCS500没有找到。

网友D:
abb的参数组 对应的数码 就是modbus 协议中的地址位

网友G:
modbus应用有详细资料我有一份PDF格式的 我司为:ABB传动产品华南售后服务中心 联系方法:谢先生 13873139479   QQ99675564      Email:agui_81@163.com      MSN : mingguixie@hotmail.com

楼主:
谢谢,资料已经找到,过一段时间做试验。

楼主:
如果以profibus 通过PC控制DCS500 或ACS800等装置, 需要在计算机里边安装profibus通讯控制板卡。 NI公司网站上有PCI1500等板块,但购买不太方便。 从事类似工程的时候,朋友们用什么样的板块? 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谢谢。

楼主(2004-08-03):
周末跟朋友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变频器的转矩响应有多快,是由系统的PID参数等控制参数决定的,还是由电机的时间常数决定的。 我的看法是,无论采用什么控制算法,比如矢量控制或者DTC,都回避不了电机主电路参数的影响。 由于转矩是由磁链和电流决定的,而磁链等效为电感和电流的乘积,因为电感的物理特性,无论是励磁电流分量还是转矩电流分量都不能发生突变。因此,转矩不会因为控制算法的不同,而超过主电路时间常数发挥作用。 请朋友指正。

网友H:
楼上上的说的很有道理。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也就是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回是怎样那?

楼主:
需要讨论ABB应用初级问题的朋友,以及现场总线使用的朋友,可以来这里: www.qianqin.com.cn/bbsxp 用guest登陆和发言即可

网友I:
看来你们的基础很差。你的是ABB的直流。估计你用的是美国的PLC。首先要选择ABB的MODBUS通讯适配器。然后,在你的上位机器,通常应该是PLC的组太中,安装GSD文件。这样就可以进行组态了,此过程中当然要为502B传动分配站地址(当然传动上也要进行设置)。 剩下的就是通讯的事情了,问题主要在PLC这方。

网友D:
看来你们的基础很差。你的是ABB的直流。估计你用的是美国的PLC。首先要选择ABB的MODBUS通讯适配器。然后,在你的上位机器,通常应该是PLC的组太中,安装GSD文件。这样就可以进行组态了,此过程中当然要为502B传动分配站地址(当然传动上也要进行设置)。   剩下的就是通讯的事情了,问题主要在PLC这方。 --------------------------------------- 搞什么搞!让人笑掉大牙了!!modbus 通讯居然要用gsd文件,脑袋是不是锈逗了!居然还说别人基础差

网友D:
给你点小小的帮助,

楼主:
TO 874兄:请教两个问题 (1) NPCU-01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RS232/RS485转换器、物理接口稍有不同,不知道价格怎样、如何购买? (2) 有没有说明书或者范例程序? 谢谢。

网友D:
RE:将进酒 NPCU 这个东东在各大代理商处都能买到,不过价钱不便得千八块实在是太黑了,如果便宜的话我早就买一个拆开看看和标准的485/232转换器对比了

楼主:
谢谢874兄 初步认为没有什么区别,将来拿一个普通的232、485转换器,换成电话线接头试试